今天调试PID电路,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1-04-26):
温度控制,与设定温度想减,得到之差信号,对此信号进行PID运算,然后得出信号送给执行机构控制温度。我的执行机构是单向的,只能加热,降温只能靠自己慢慢散热了。
明天再尝试下,然后把过程写出来请大家指点。
在网上经常看到PID调试口诀,领会不明白,能否帮忙简单通俗说几下。

对控制温度系统,一般 P=20~60%,T=180~600s,D=3-180s
这里的P 指的是差值信号放大倍数到20倍~60倍?
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 计算就是RC值吧?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我感觉曲线振荡很频繁和曲线振荡频率快怎么是一个意思呢?
曲线偏离回复慢和曲线波动周期长,动差大来波动慢 。
搞不懂都是啥样的现象

网友A:
一言难尽。针对lz有问号的部分回答下:
“这里的P 指的是差值信号放大倍数到20倍~60倍?”-就是20~60%,一般这个P是分母上,即比例增益为1/P,也有在分子上的。
“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 计算就是RC值吧?”-lz是指的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吗?
“我感觉曲线振荡很频繁和曲线振荡频率快怎么是一个意思呢?”-很频繁是指的老是稳定不下来(有短暂稳定情形),震荡频率块是指系统太敏感,(一直在震荡)。
个人看法:口诀仅仅在理解pid的基础上帮助**,否则作用真不大。

网友B:
呵呵,最好先计算一组PID参数再说,你如果不计算一下的话,这些参数在哪个数量级上合适你都不知道,可以根据你想要达到的要求来算的。

网友A:
这样吧,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可以把微分先关掉,以后也可以不用(就是投入,建议在几秒内)。积分时间看你被加热的系统的惯性,一般几分钟吧(可以试验:比如电炉加上固定的电压同时开始计时,等电炉温度稳定时的时间,基本就是系统惯性时间常数,能用推导出来就更好了),比例可参数以先设成较小的增益,逐步在调试时增大,温度不震荡为限。

网友C: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帖子中有涉及到PID向关内,可否上传一些PID方面的资料上来看看。我们是做过胶机的,里面有温度控制,我想把PID算法也进去!

楼主:
我是模拟pid电路。
我仿照max1978 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只不过我没用它那样的芯片。
你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