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匹配

楼主(2011-04-26):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单片机的开发板,VCC=9V,VDD=3.3v,我现在有一个外设的工作电压VDD需要5V,应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在外面直接用一个5V的直流电源单独给外设供电?如果能的话是不是直接将外接电源的地和开发板上的地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开发板上必有5V电源,仔细找一找。
如果外设需要的电流比较小,距离开发板比较近,且电磁环境比较干净,可以从你的开发板上直接引出两根线为外设供电。

网友B:
外接5V电源,共地是可以的,但是信号电平上你要处理一下

网友C:
外接5V,然后共地,实验板对电磁环境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酷,3楼的建议需要处理一下

楼主:
嗯 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在处理信号电平的时候只要在IO口上加一个弱上拉加到5V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外接5V然后共地是可以的,但接口能否简单互联要分析IO的性质。

楼主:
请问楼上这位朋友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过连到5V的弱上拉直接将IO相连呢?
另外,我的单片机的IO是3.3v输出,但能耐5V。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IO直接通过弱上拉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