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与焊盘的大小选择

楼主(2011-04-2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楼主不清楚孔径大小,用默认就行;MM或MIL只是长度单位

网友B:
画多了自己就有自己的标准了

网友C:
在PCB设计中建议使用mm单位。图纸最小格点设置为0.1mm。

网友D:
个人喜欢用mil单位~;P

网友C:
这个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PCB焊盘过波峰设计标准 - 良好波峰焊接的关键因素
http://dl.21ic.com/download/pcb-pdf-ic-49489.html

网友E:
一般焊盘是孔径的1倍,孔设10mil 焊盘就20mil,某些地方为了走线焊盘可以适当缩小

网友F:
个人设定。一般都以MM为准!

网友G:
用啥单位无所谓,照着自己的习惯就是了。
某种程度上讲,孔径越大,厂家越容易加工,出错的概率也小,但同时你布线的难度就会增加。
最好先跟厂家确认厂家的能力,然后根据自己的板子布线的密度,做出合适的选择。

网友H:
别太小了

网友I:
过孔:在不影响信号质量,布通率,可以大些。不过,出板后,会影响美观。
焊盘:依据DATASHEET的定义再加些余量(方便焊接,手工的话,更加要注意)。

网友J:
和单位没关系,不过我一般走线过孔都是用的35/20mile,电流大的需要另设或使用默认值。

网友K(2014-03-31):
还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