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后,如何获取端口处的电平?

楼主(2011-04-27):
我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芯片。我把一个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端口,在外部中断程序中又需要用到这个端口来获取外部输入电平的高低。请问如何将它重新配置为普通IO输入??这个时候读取的状态是否就是外部此刻给它的状态。跟我那个项目有关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标准的51可以直接读端口状态,STC89C52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