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这种画法不可取,不知道常开常闭点了

网友B:
就像2喽说的继电器无法判断常开常闭了;
O7控制继电器的导通,我怎么觉得奇怪啊,不可能07直接接单片机管脚啊,不是找死的么?
ROLING应该是继电器的选通方向的:高低电平切换继电器输出端正反向
ROLING 高电平 Q29导通
ROLING 低电平 Q20、MOS1导通
D26为反向电动势保护
DV1保护MOS1
MOV1亚敏电阻:过压保护;
RT1热敏电阻:过载保护,可自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