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LOCK

楼主(2011-04-27):
用单片机16f1936如何用判断时钟是在正常的±10%范围内震荡?

网友A:
除非你能有一个标准源做校准依据,否则无法判断

楼主:
要是用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相互作为基准能不能行?

网友A:
不管是谁,你首先需要假设一个时钟是准确的

网友:
用定时器测或者直接测时钟输出脚的频率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能不能同时工作,例如TMR1工作在内部时钟,TMR2工作在外部时钟!然后以TMR1为基准测试TMR2,再以TMR2为基准测TMR1,这样能不能可行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能不能同时工作,例如TMR1工作在内部时钟,TMR2工作在外部时钟!然后以TMR1为基准测试TMR2,再以TMR2为基准测TMR1,这样能不能可行 ...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和举例不符。

建议你首先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你的这些疑问在数据手册中都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