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际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个单片机实验,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有2个输入引脚pin1和pin2 这2个引脚可配置为INT/IO或者 TIMER/IO ,当pin1 与pin2 为1 1 、1 0 、0 1 时各代表一个事件的发生,当pin1与pin2脚输入为周期0.5s的方波时代表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像此类问题,单片机应该如何处理呢?每0.5s查询一次还是????望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查询频率不低于2倍的输入频率

网友A:
查询频率不低于2倍的输入频率
引用 楼主:

楼主,就当是按键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主,就当是按键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了解,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