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调压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虾,本人想做个可调节亮度的节能灯,想用单片机自动调节的。有什么好的电源电路?

网友A:
很普通,PWM,RC积分平滑后作为基准

网友B:
LED燈的亮度和漸光漸暗是用PWM控制的?

网友C:
只是做个课题设计么?

网友D:
节能灯管?~节能灯貌似不能调光吧???~~又不是LED灯~~~

网友E:
节能灯是可以调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