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手头的一款单片机,每指令是666.7ns,现在需要发送数据。0码是由680ns的高电平,和1360ns的低电平组成的。容许误差是150ns。
那么我的程序是写成
P0.1=1;
_nop_();
P0.1=0;
_nop_();
_nop_();
还是
P0.1=1;
P0.1=0;
_nop_();
还是换个频率高一点的晶振?

网友A:
我的天,这是什么编码,近似一个指令周期,是PCM吗
如果是PCM编码,一般都用几百us级别的

楼主:
这个是一款LED驱动芯片,优点只有一个:体积小。可以把背光源做的超级小。
缺点就是把我整的相当蛋疼。
刚开始看到芯片手册上的680ns的高电平,和1360ns低电平时,我直接就虚了。。。。
我觉得我得买好点的晶振了。

网友B:
P0.1=1;
P0.1=0;
_nop_();
是正确的

网友C:
这种主频的单片机不适宜于做,提高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