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叠栈,可以这样吗?

楼主(2011-04-27):
四层板一般是TOP-GND-VCC—BOTTOM或者TOP-VCC-GND-BOTTOM。
    但是如果电源比较少的情况下,整片的VCC就太浪费了。可不可以用TOP-GND-GND-BOTTOM,然后在其中的一层上分割,划出VCC铜箔。这样好像可以为信号提供更完整的地层参考面。
    请问,这样做好吗?

网友A:
不浪费! 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度可以作为参考层。

网友A:
TOP-GND-GND-BOTTOM 电源平面就不完整了

网友B:
我还以为楼主想把电源层不走电源走信号线呢

如果还是走地线,不如铺电源
原因1:2楼所说
原因2:超级电容不挺好吗

网友C:
用TOP-GND-VCC—BOTTOM或者TOP-VCC-GND-BOTTOM。
你不如在VCC层面中走好VCC后其余的地方覆GND.

楼主:
谢谢各位。
持反对意见的都是正解。
5楼的方法其实就是我说的办法。只不过一般电源层分割是分几个电源,而我是分成电源和地。地占大面积。
电源层分割是很平常的事,但高速和数模混合电路,分割就要注意了。信号不成跨分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