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条明路

楼主(2011-04-27):
毕业一年了  公司主要是做触摸屏人机交互终端的  保险什么的都没有       各位大侠给给建议啊   真的很痛苦

网友A:
觉得痛苦就换一间公司啊

网友B:
公司太小,且你做的并不开心,没什么前途。

网友C:
做自己喜欢的

网友D:
跳跳更健康

楼主:
请教大家 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道路  我想做单片机arm这类  单公司就是只用单片机控制他的终端 就用个串口  我想做硬件和相关的驱动之类的  公司应该不会用用arm(我们做界面的)    如果要做硬件驱动之类  我该怎么办?

网友E:
这样的前景这样的待遇,换吧...

网友F:
你自己心里已经想跳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认清自己。

搞清楚你喜欢做什么,搞清楚你能做得了什么,你跳槽的资本是什么。

网友H:
可以选择跳,也可以静下心来,加强自己以后想要从事行业的知识,然后再选择。

网友I:
做好规划,积累知识,跳!

楼主:
很纠结  我自己没多少工作经验  如果换工作...   没什么资本   只是感觉不是自己想做的

网友J:
我觉得14L.15L的给的建议都很好啊,不要纠结,不要觉得你没什么工作经验也没什么资本,真的,哎不知道怎么说,照你这样子,就先想好你打算做什么样的,对应积累学习,然后找个好时机比如公司开始大批招人的时候痛快的跳走吧

网友K:
请教大家 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道路  我想做单片机arm这类  单公司就是只用单片机控制他的终端 就用个串口  我想做硬件和相关的驱动之类的  公司应该不会用用arm(我们做界面的)    如果要做硬件驱动之类  我该怎么办 ...
引用 楼主:

先痛下苦工,搞硬件比搞界面辛苦100倍,然后认真梳理硬件上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其实我的想发很简单  就是做单片机arm之类  学会分析电路  写驱动之类   不喜欢太过上层的东西   很想下苦工努力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做起 希望指点

网友K:
做硬件要认真读datasheet,要搞懂所有元件的特性,并且比软件烧钱。

网友L:
有一个 24V 的直流小电机,停车时由于惯性会多转几圈。为此,打算在停车时给一个短暂的反向电压,削弱惯性作用。
附图是电路草图。两个光耦用计算机并口控制。GO1 导通则电机转动。停车时 GO1 截止,GO2 短暂导通后再截止。
GO2的作用就是给一个短暂的反向电压。
但是,如果GO1和GO2同时导通,24V 就会和 GND 短路。为了避免此现象,一个办法是GO1截止时GO2并不立刻导通,而是等一下再导通。此方法的缺点是:受到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限制,GO2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导通,就是说GO1截止后过了55毫秒GO2才能导通。恐怕消除惯性的效果会不理想。
另一个办法是GO1截止的同时就让GO2导通,但是用硬件方法避免短路,即图中的3DG5。
不过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不可靠:如果 3DG5 的反应速度比 3DG1、3DG2 快,仍然会有短暂的短路。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因为不是批量生产,所以成本不重要。只要效果好、容易实现。
谢谢!

网友M:
哎,怎么会这样啊。。。跳吧。

网友D:
界面也有技术含量.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

看看android的界面...
做界面和人机接口也可以很牛

网友D:
还有.没事多看书

网友N:
不行就换,我再公司熬两年进入研发部。工资居然没涨反而降了!!明天我就走人!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网友N:
补充,应该是过了5.1就走人

网友O:
学不到东西赶紧换,不然荒废了

网友P:
LS是的,我现在出来跟大家接触,我觉得我这两年只有倒退,没有进步,荒废了。
跟27楼一样,去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