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通流能力和发热的疑问!?

楼主(2011-04-27):
一般MOS管的手册上都写了它的最大电流时多少,并且还有Rds数值等等。
例如IR的一款MOS管IRFH5004TRPBF,封装为PQFN5*6MM,最大耐压40VDC,最大电流100A,Rds=2.6m欧,QgTyp@10V=73nC

我的疑问:
1、最大电流100A,那么根据P=I*I*R=100A*100A*2.6m欧=26W
对于一个PQFN5*6MM的封装来说,它如何承受这个26W的功率?
2、QgTyp@10V=73nC
这个参数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B:
这个最大电流只是半导体器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结合散热考虑肯定是有时间限制的。
G极内部是有电容的,QgTyp@10V=73nC是指G极驱动到10V时,需要73nC的电量对电容充电。

网友C:
呵呵,俺也一直认为,这个最大电流就是一种误导,只是各个厂家互相忽悠和吹牛的手段而已。

网友D:
这个最大电流,可能连管子的引脚都不能长时间承受。楼主不妨根据管子引脚尺寸计算一下。

网友C:
呵呵,俺估计一般MOS管常态电流能到它标注的最大电流20%就顶多了。

一般谁会去想再去计算那个引脚通流能力呢?

100A,那可得要多粗的一根铜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