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基於AVR單片機ATMEGA88PA-MU的詳細參數

楼主(2011-04-27):
ATmega88是基于AVR增强型RISC结构的低功耗8CMOS微控制器。由于其先
进的指令集以及单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时间, ATmega48/88/168 的数据吞吐率高达
1 MIPS/MHz,从而可以缓减系统在功耗和处理速度之间的矛盾。AVR 内核具有丰富

的指令集和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所有的寄存器都直接与算术逻辑单元(ALU) 相连接,

使得一条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访问两个独立的寄存器。这种
结构大大提高了代码效率,并且具有比普通的CISC 微控制器最高至10 倍的数据吞吐率。
ATmega48/88/168有如下特点: 4K/8K/16K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具有在编程过程中
还可以读的能力,即RWW) 256/512/512 字节 EEPROM 512/1K/1K 字节 SRAM
23 个通用I/O 口线, 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三个具有比较模式的灵活的定时器/ 计数器
(T/C), 片内/ 外中断,可编程串行USART,面向字节的两线串行接口,一个SPI 串行端口,
一个 6 10 ADC (TQFP MLF 封装的器件具有8 10 ADC) 具有片内振荡器
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以及五种可以通过软件选择的省电模式。空闲模式时CPU 停止
工作,而SRAMT/CUSART、两线串行接口、SPI 端口以及中断系统继续工作;掉
电模式时晶体振荡器停止振荡,所有功能除了中断和硬件复位之外都停止工作,寄存器的
内容则一直保持;省电模式时异步定时器继续运行,以允许用户维持时间基准,器件的其
他部分则处于睡眠状态; ADC 噪声抑制模式时CPU 和所有的I/O 模块停止运行,而异步
定时器和ADC 继续工作,以减少ADC 转换时的开关噪声; Standby 模式时振荡器工作
而其他部分睡眠,使得器件只消耗极少的电流,同时具有快速启动能力。
ATmega48/88/168 是以Atmel 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内存技术生产的。片内 ISP Flash 可以通
SPI 接口、通用编程器,或引导程序进行多次编程。引导程序可以使用任意接口将应用
程序来下载到应用Flash 存储区。在更新应用Flash 存储区时引导程序区的代码继续运
行,从而实现了FLASH RWW 操作。 通过将8 RISC CPU 与系统内可编程的Flash
集成在一个芯片内, ATmega48/88/168 为许多嵌入式控制应用提供了灵活而低成本的方
案。
ATmega48/88/168 AVR 有整套的开发工具,包括C 编译器,宏汇编,程序调试器/ 仿真器
和评估板。
ATMEGA88V-10MU的新版ATMEGA88PA-MU已推出。详细参数如下。
描述:
Controller Family/Series:Atmega
磁芯尺寸:8bit
输入/输出数:23
程序存储器大小:8KB
EEPROM存储器容量:512Byte
存储器容量, RAM:1KB
处理器速度:20MHz
振荡器类型:Internal, External
计时器数:3
周边设备:ADC, Comparator, RTC, Timer, PWM
接口:I2C, SPI, USART
PWM通道数:6
电源电压范围:1.8V to 5.5V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C
针脚数:32
封装形式:MLF
封装类型:MLF
接口类型:I2C, SPI, USART
时钟频率:20MHz
模数转换器输入数:8
电源电压
最大:5.5V

电源电压
最小:1.8V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输入/输出线数:23
逻辑功能号:88
闪存容量:8KB

网友A:
是广告吗?

网友B:
打酱油的,顺便围观楼猪:lol

网友C:
楼主,是广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