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把采样电阻叫做分流器?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本来就是分流作用,所以叫分流器。这是正式名称,英文shunt。

网友B:
re LZ:

电阻,串联分压和并联分流,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测量高压可以用分压,测量大电流可以采用分流。

原理:欧姆定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这个电阻是串联进去的。
并不是并联的。
????

网友B:
to 4L:

虽然是串联在被测回路中,但此分流器和测量电路并联,故为并联分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呵呵,LS说得好

网友D:
有专门的shunt电阻,你要是接触过电表你会应用过,shunt电阻一般是锰铜合金或其他材质(我用的是锰铜);而且还有大电流采样也会用到这种电阻;
  你说的分流器是一种实际功能的描述,相对主供电来说进行串联shunt电阻进行采样,但是shunt的应用是不会影响到主电路的功能的;而采集分析的电路按照电路模型来说是和主电路并联的。

楼主:
曾经有个人告诉我的,分流器的:可以把直流电流分开 ,比如6A的电流,接入分流器 可以分成两路,1路2A,1路4A。
我听到的感觉就是分流器太神奇了,是怎么实现的。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个采样的电阻。

网友E:
哦 原来是这样 这里确实是个好网站

网友F:
顶ls。其实好网站也没有必要连顶三次。

网友G:
组成分流器的分流电阻在应用中采集器采集该电阻上的采样电压,该电阻从应用的角度,可称为采样电阻,而从电路的分压,分流的基本功能,可称为分流电阻。因此是同一元件,侧重角度不同的不同称法。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网友H:
俺感觉采样电阻和采样电路确实是分流关系,但采样电路一般等效电阻比采样电阻高多了,这里侧重的不是电阻的分流作用而是电流流过电阻时在其上的压降作用
感觉把采样电阻说成分流电阻从功能上来说是不恰当的

网友G:
15# ghost1325

网友I:
采样电阻应该也有一定的要求的吧,比如说精度

网友G:
回复15楼: 个人感觉与等效电阻概念无关,分流是作用,采样也是作用,但层面不一样,采样更倾向与项目的功能作用,而分流倾向与电路的基本作用。因为采样电路有多种形式,而分流电阻方式并不是唯一的。侧重指向
能使问题更简洁,明了。谈采集的时候用采样电阻直接。细化分析电路作用的时候用分流电阻恰当。

网友J:
风流器,这个有意思~

可能是这样吧。老式电流测量是通过并联电阻扩大量程和串联电阻来压缩量程的,因此,那时叫扩大量程的电阻为分流器(分流电阻)很正常。如果是现在,恐怕真的不太妥当,因为现在的电子电流表输入阻抗N大,不用也没有必要用并联电阻的办法来扩展量程。但是,作为采样电阻的一个名称沿用下来,所以就叫分流器。

磁电系电流表

  磁电系电流表的表头本身就是一个小量程的电流表,为了适应大量程的需要,故此在表头上并联了一个分流电阻。当较大的电流流经电流表时,由于该电阻的分流作用,致使只有小部分的电流流经表头,所以这种仪表的电路是比较最简单的。
  为了改善温度对电流表测量误差的影响,更好地保证其准确度,设计时通常在表头部分串并联一个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的锰铜电阻。
  图a中R为分流电阻;Ro为电流表的内阻;图b中R1~R3为各量限分流电阻,经转换开关s工作在不同量程:图c中:R1为温度补偿并联电阻;R2为温度补偿串联电阻;R3为锰铜电阻。

  图 磁电系电流表
http://www.ic72.com/technology/info_120880.html

网友J:
以上是我对HWM回复的详细“解释”。

to 4L:
虽然是串联在被测回路中,但此分流器和测量电路并联,故为并联分流。
引用 网友B:

网友K:
这里人们很好,基本解释都齐全了,没啥技术,增长了见识。只能帮顶了

网友A(2016-01-05):
15楼最后登录时间早于你的注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