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一个运放+推挽电路。。

楼主(2011-04-27):
上次在帖子里向各位请教了个运放+推挽的输出电路,现在调了之后,波形好很多了,我的电路在下面:

我还是输出峰峰值为1V的正弦波,我现在加了两个电阻,波形好很多了,但是上半周还是有点点失真,就是示波器里面看起来上半周的线比较粗,好像叠加了个高频量在上面。而且两个三极管发热还是很厉害。。而且,我加的频率上到200k之后,上半周的失真就严重不少,那个高频分量的幅度变大了很多,但是下半周却还是很漂亮。。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失真的问题,失真分截止和饱和失真,截止失真是静态工作点靠近截止区导致下半周削峰,饱和失真是静态工作点靠近饱和区,导致上半周削峰。解决办法是调整静态工作点,从你描述的看,应该不是失真;
2)上半周线粗是波形包含了高频分量,你把波形展开里边有振荡的成分,主要是电容和电阻组合形成的,从你描述看很像是这块出了问题,感觉和三极管的节电容有关;
3)三极管发热是自身消耗的功率太大;

网友B:
贴个波形图出来看看

网友B:
“线比较粗”只是有多条线叠在一起了,这是示波器的触发精度问题,而不是电路的问题。要看清楚也很简单,把触发改成单次即可。

至于底部波形失真问题,自己去检查静态点和耦合电容等参数是否合适。

而发热的话线性功放发热很可能是正常情况,自己根据输出电流* 管压降去计算下好散功率,在根据封装、散热热阻打字估算下,看看是否正常。
(因为图中没有看到有高频自激现象)

网友C:
5楼说得对。
波形上半部“发毛”,可能是电路产生自激振荡,也可能是示波器触发问题。要区分这两种情况,使用单次触发即可判断。

楼主:
触发不大清楚自己设置了什么,但是我直接从信号发生器接出来的信号是很好看的,而且上图中到了500k的波形也是很好看,而那几个频率我都是采用同一个设置,所以能不能排除示波器的问题呢?

如果是自激的话,要怎么改呢?

网友D:
下波形没问题,上波形产生谐波,说明在上波形的时候出的问题,你可以在三级管上加上一个很小的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