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比较安全的芯片

楼主(2011-04-27):
就是芯片烧毁,输出也不会大于额定输出的芯片,主要是5v和3.3v的,求

网友A:
根据额定输出的功率选择合适的保险丝不就行了嘛

网友B:
貌似没这样的芯片,不过你可以设计一些保护电路来实现。

楼主:
根据额定输出的功率选择合适的保险丝不就行了嘛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不行啊,毕竟保险丝是看电流的,如果我的负载电流很小,那么通过的电压可以很大,对于单片机还是会烧的

网友C:
输入串一自恢复保险,输出并一大功率稳压管。

楼主:
输入串一自恢复保险,输出并一大功率稳压管。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会降低电压吧~~

网友D:
前面做一个保护电路,用MOS管控,采样电压,电压高于一定值后,失效~~~

楼主:
前面做一个保护电路,用MOS管控,采样电压,电压高于一定值后,失效~~~
引用 网友D:

求电路图

网友E:
我是新手 不懂

网友F: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G:
输入前端加电压比较器lm339 驱动MOS管

网友H:
什么样的芯片是安全芯片?要安全,首先设计要合理。需要什么规格,尽管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