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原理图生成PCB的探讨

楼主(2011-04-27):
我是用原理图生成PCB的。而我的老师却建议我不要用原理图生成PCB。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那用什么生成PCB?

直接放封装???

网友B:
简单的电路,就直接摆封装,复杂还是先画原理图的好。以后调试啊维修啊都用的上。

楼主:
先画原理图,然后封装,然后就生成PCB.当然要生成网络报表检查、

网友C:
我是用原理图生成PCB的。而我的老师却建议我不要用原理图生成PCB。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怎么做。
引用 楼主:

你老师会不会用PCB软件?或者他是老一辈的牛人,牛人都是直接PCB,不用原理图,就算是原理图也是用微软的软件做的。
等你成为了牛人后,你再省去原理图吧。

网友D:
这样的老师真是极品,现实中确有这样的牛人,但年轻人千万不要跟着学。

网友E:
你可能把你老师的意思理解错了吧

网友F:
原理图自动生成PCB板涉及自动布局,自动布线,而这些自动的结果随着算法设置不同而不同。因此必须根据板子的不同要求,进行手工布局,布线优化。否则,只能是完成连线部分。

网友G:
我也怀疑是不是楼主理解错了……

网友H:
不用原理图~~~怎么画板啊~~~你老师要不就是大牛~~要不就是也不回用~~~两个极端~~

网友I:
你老师的意思应该是先放封装,然后再导入网络表,这个样做法好处就在不用在原理图的元件属性里添加封装:lol

网友J:
我也怀疑你理解错了。

网友K:
你老师的意思是电脑都不用,直接在纸上画PCB。

网友L:
这老师的意思显然是不要跳过网络表……
各位不要再曲解了。

网友A:
LS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同7楼9楼。

怪只怪LZ自己没明白意思、有疑惑时又不自己问清楚

网友M:
回复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楼主理解错了……我们都是先原理图,在PCB的啊。

网友C:
原来老师的建议是不要用原理图UP成PCB,而是原理图先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这老师很好,只是LZ没表达清楚。

网友N:
lz要面壁思过鸭,让我们误解你老师了:lol

网友O:
自动布的没法说,有时候还是要人脑DO IT

网友P:
原理图怎么直接生成PCB ?

还真没耍过呢,属于欧阳锋的**功级别的吗?

网友Q:
LZ当时没多问一句呢

网友R:
我都是update pcb的,没用过别的方法。直接update pcb有什么问题?

网友S:
回复 网友C:

“原理图先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

请问网络表是什么???做过好几次板了,也不清楚这东西是什么。干嘛用。。

网友C:
请看NE5532 发表于 12/26/2003 9:24:29 PM 模拟技术《PROTEL网络表概述》
http://blog.21ic.com/user1/3646/archives/2006/33204.html

网友S: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还真没用过,对那些BUG都是手动去解决的,画的板不是算多,还没从这方面出过问题。学习了,谢过!

网友T:
真会有这样的老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老师是父母辈的牛人。会用PCB软件,protel2002版。他直接画PCB,不用原理图的。

楼主:
学生不才,我老师确实是我所在城市的好老师。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老师被什么难倒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可没有发牢骚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如果按照老师的方法,我感觉很难,目前做不了。

网友U:
不画原理图,这有啥希奇?俺二姨家就有这神牛~~~  :lol

俺历来直接画PCB, 然后由助手整成原理图, 哈哈
引用 网友V:

网友U:
不知道127个元件的板子算不算简单的掉下巴,哈,板子已经回来,晚上加班调试,争取提前5天完成. 到现在还米有原理图.

引用 网友V:

网友U:
这个176元件的,也木有原理图 :'(

引用 网友V:

网友U:
小时候画多了原理图, 现在不太喜欢画. 目前觉得PCB相对于原理图, 除了可读性比较差以外, 看Layout更接近实际, 原理图上体现不出分布参数吧, PCB上, 得考虑. 再发个没原理图的: Parts 260
Nets 301
Connections
814 Route
Segments 5014
量产两年了,还是没有原理图

引用 网友V:

网友U:
拉每一条网络就给它命好名,这花不了什么时间,搜索功能很容易快速点亮想要的网络,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喜欢这样用
引用 网友V:

结论:
二姨家的大蚂蚁早就练成了葵花宝典呢~~~ :lol

网友W:
我只会画原理图,布线找别人代工。除非很简单的板子,20个零件以下的自己动手。谁叫咱自己不擅长这个,别人还比咱牛X呢。。

网友C:
不用原理图,直接PCB的大牛,是因为他们深蕴电路的功能。

网友X:
大蚂蚁如果重新找工作,没有大单位敢要他的。
并不是他不够牛,而是他只适合单干!

网友C:
为什么,就我觉得大蚂蚁平易近人、随和。

网友U:
大蚂蚁的脾气比技术更牛~~~

牛气冲天~~~ :lol

网友X:
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合作。
设计原理图、生成网络表、设计PCB、错误检查等,大家看的明白,交流方便,技术可以积累。
那种一个人的作风,谁会和他合作?
按照正规步骤设计的产品,设计者走人了,只要资料在,接手的人很快就可以接手。
不能给单位技术积累的技术员,不适合大单位工作!

网友U:
原理图怎么直接生成PCB ?

还真没耍过呢,属于欧阳锋的**功级别的吗?
引用 网友P:

大蚂蚁从来不画原理图,直接生成PCB,级别比欧阳锋的**功还高呢~~~ :lol

网友Y:
回复 网友C:

这个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是怎么操作的呢?谢谢

网友C:
我还没有用DXP。可能跟protel存在差异。
protel中。我一般是原理图先DRC,然后生成网络表,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导入是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把错误都显示出来,根据错误报告,逐一修正原理图,再重新生成网络表,再导入;PCB中需要修改的地方,先在原理图中修改,DRC,再导入PCB中保持原理图跟PCB时刻保持一致;同时完成PCB后,对PCB进行DRC检查,重新导入网络表,如果网络表没有报告差异,就表示两者一致。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下DXP的操作,先生出网络表方法是最古老的了,不是很适合在DXP里操作。等下我给DXP的操作方法,应该跟大家平时的操作一样。

网友Z:
AD中网表是不可见的,但你也可以单独输出网表(这个功能基本永远不会用到)。一般流程是:新建项目->原理图->编译(相当于ERC)->新建PCB,定义外型->原理图直接更新PCB->设置规则->布局布线->DRC->完成。
引入项目工程的概念让设计板子有点软件工程开发的味道。项目中可以包含进多种类型的文件。
调查一下,坛子里有多少人用过DOS版的PROTEL?那个年代,大家的显示器大部分还都是800*600,CRT的。

网友C:
Altium Designer如何将SCH设计更新到PCB
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步骤如下,
1.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2.出现如下ECO界面,执行Execute Changes:
而后即可更新到PCB中去,当然前提是保证原理图中的器件关联了相应的封装信息。

二,也可以用show difference的方式来进行更新,步骤如下:
1. 在一张空的PCB中点击工程下的show differences
2. 出现如下窗口显示
3. 选择左下角的高级模式
4. 而后,左边选择相对应的原理图文件,右边选择空的PCB文件,如下:
5. 单击确定之后见如下窗口:
6. 此刻可以全选这些选项利用ctrl + A, 然后选择其中的导入到PCB中即可:
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的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7. 之后便会出现如下的窗口,选择中间的Execute Changes 即可, 之后便可导入成功。

三,利用网络表的方法。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见于protel99se)比较麻烦并且在AD中不予推荐:

1.在原理图中选择生成protel网络表,如下所示,
即可生成后缀名为.net的网络表,
2.利用差异比较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而后执行如上所述的差异比较的相同的方法即可正常将其导入到PCB中去。
图文版在我的博客里;
http://blog.21ic.com/user1/3381/archives/2011/83516.html

网友AA:
AD中网表是不可见的,但你也可以单独输出网表(这个功能基本永远不会用到)。一般流程是:新建项目->原理图->编译(相当于ERC)->新建PCB,定义外型->原理图直接更新PCB->设置规则->布局布线->DRC->完成。
引入项目 ...
引用 网友Z:

嗯,是样

网友AB:
PROTEL99中,直接UPDATA的话,如果有错误,软件会提示错误,但不给出具体出错的地方,所以检查的时候,非常麻烦。
新版本的ALTIUM中,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于错误,提示的十分详细,所以基本上我换了软件后,就没用过网络表了。
不用原理图,直接出PCB,确实很牛,但我想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C:
ALTIUM的确好用,我用它完成了一个设计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到99se了。会99se的上手altium很快。
至于不用原理图直接画PCB,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

网友S:
大蚂蚁如果重新找工作,没有大单位敢要他的。
并不是他不够牛,而是他只适合单干!
引用 网友X:

他这样在大公司确实呆不下去,大公司分工很细,一个项目不可能由一个人全包。你画的板子你自己明白,但是交到别人手里,你叫别人怎么弄?
但还是佩服一下大蚂蚁!

网友U:
大蚂蚁是老板,他想咋地就咋ing......

顺路祝各位电工们五一节快乐~~~

网友AD:
新手不建议这样做,还是先画原理图好点
如果达到了蚂蚁大哥那种境界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AE:
这简单啊

网友Z:
如果有带BGA(>=400PIN)器件的PCB,可以不用画原理图。直接画PCB,中间过程不参考数据手册。
那真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