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NRF401收发芯片上的PCB环形天线到底怎么做?

楼主(2011-04-27):
在网上找到的这天线的图 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只是粗的线的天线部分 细的线只是普通的导线吗?粗的线要多粗?
在PCB板上 这个框有什么具体要求?围成的面积多大?或者周长要多长?
那些电阻电容的值怎么计算?有什么公式不?

本人对于天线这部分是新手 不怎么了解 希望有能人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看不见你的图哦

楼主:
应该可以看了?求救啊~~~

网友B:
天线设计的要求很严,去看原厂的器件手册和关于天线设计的专门文档。不过nRF401早已淘汰,资料怕是不好找了,或者干脆用单端天线方案,这个手册里肯定有。

楼主:
天线设计的要求很严,去看原厂的器件手册和关于天线设计的专门文档。不过nRF401早已淘汰,资料怕是不好找了,或者干脆用单端天线方案,这个手册里肯定有。 ...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对传输的要求不是很高 能传10米就行
那是否能比较随便的大概画出一个框 接上这些电阻电容(数值已经查到) 就能进行传输呢?

网友B:
环形天线不可以乱画,要求不高就用单端天线方案,然后用1/4波长的PCB导线做天线即可。

网友C:
NRF401是停产的东西了,不建议用来设计,设计了也没有ic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