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20PIN单片机,有内部基准,谁有

楼主(2011-04-27):
20pin单片机,因为带4为数码管和一些控制,要有内部电压基准,即外部的5V电压一下降即进入睡眠,电压掉到2V或更低进行掉电复位,中间段不复位,但要有看门狗唤醒检测内部电压基准相对于外电源的变化。电源电压恢复就正常工作,有AD,定时器,2KROM

网友A:
我公司有款带大电流驱动的MCU。带内部基准电压检测。不过一般靠电容延时的不会使用内部基准。而是外部电路检测。

网友B:
松翰的 SN8P2722
老鱼不是打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