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操作

楼主(2011-04-27):
flash, TE, ST, ck, hb
我要如何用flashblock.h下面的函数(我用的是汇编),我在flashblock.inc那个文件中看到只是定义了下面结构体,没有给具体的函数名,如何使用呢?

24系列如下:

typedef struct
{
   BYTE           bARG_BlockId;           // block ID
   BYTE  *        pARG_FlashBuffer;       // flash buffer pointer - 2 bytes
   CHAR           cARG_Temperature;       // die Temperature, -40 to 100
   BYTE           bDATA_PWErase;          // Temporary storage (reserved)
   BYTE           bDATA_PWProgram;        // Temporary storage (reserved)
   BYTE           bDATA_PWMultiplier;     // Temporary storage (reserved)
}
FLASH_WRITE_STRUCT;

extern BYTE bFlashWriteBlock( FLASH_WRITE_STRUCT * pFlashWriteData );

楼主:
另外,我只要保存几个数据,也是必须操作FLASH中的1个block(64BYTE)吗?

楼主:
高手不在吗?

网友A:
你应该用EEPROM user module 来保存几个数据,bytewritable, 不是必须一个block

楼主:
但是好像要用到好多RAM,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highlight=EEPROM
我可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