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标准不同的两个模块之间的通讯怎么办,

楼主(2011-04-27):
一个模块是2.8V ,单片机是3.3-5V的宽电压,系统为锂电池供电(3.6-4.2V ),接口不兼容,怎么选一款缓冲器啊,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谈论的太多了,搜旧帖子吧。

网友B:
用三极管变换一下电平就行了

网友C:
弱上拉IO可以直接互联,强上拉IO可以串个1K电阻,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楼主:
关键是管教受射频干扰,有很大的纹波,想把文波也去掉

网友C:
纹波不能靠电平转换来去除,要先分析纹波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电源耦合所致,管脚的尺寸很小,直接受射频干扰的幅度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