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8S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虾,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学STM8S的!

网友A:
买个试验板,或者干脆自己做一套.然后就是不断的编码测试.什么时候把某个芯片烧写的不能再烧写了,那就可以出师了.:lol

网友A:
关键是把芯片的相关数据手册看明白!

网友B:
跟用其它单片机一样,先看数据手册了解结构,然后看参考设计手册,根据需要设定里面各个寄存器的具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