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4-27):
中颖四位机对立即数操作的指令是不是必须在第一页面的寄存器!如果是其他页面如何操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对于BANK0以外的RAM,只能进行直接数操作,要进行立即数寻址,方法如下:

举例将名为USER_RAM1赋值为01h
1.先将立即数保存到位于BANK0的RAM中,一般是自己定义的临时变量
   LDI   TEMP1,     #01H
2.再使用直接寻址,将TEMP1或是寄存器A中的数据保存到USER_RAM1中
   STA   USER_RA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