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芯片问题

楼主(2011-04-27):
请教大虾们两个问题: 1 68013每一颗芯片都有一个唯一的序列号,或者是id,怎么获取他们呢?
                               2 68013外部rom最大能多大。

      初来乍到,请多指教啊。

网友A:
usb控制芯片CY7C68013中文手册 61页 2.2M
CY7C68013器件中文手册 61页 2.2M
USB20D控制模块使用说明书V4.0 42页 1.0M
CY7C68013设计参考 95页 2.7M

楼主:
这些资料我基本都有,但是找不到我的问题啊?

网友A:
去"Cypress创新技术论坛"吧
https://bbs.21ic.com/iclist-59.html

网友B:
1,没有唯一的ID。你所说的应该是Device release ID,表示硅片版本。误读。
2,68013外部可用空间64K-8K-8K;68013A外部可用空间64K-16K-8K。如果使用Bank Switch可以扩展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