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 PPTC器件在LED照明中的保护

楼主(2011-04-27):
虽然很多驱动器件也逐渐集成了过流、过压等保护功能,但在许多场合,特别是过热保护方面,仍然需要分立元器件方案。泰科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PPTC材料的研究,将其用于电路保护中的热敏电阻。时至今日,在LED照明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的背景下,PPTC将在LED技术中再次大显身手。
    PPTC全称聚合物正温度系数器件(Polym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s),它的工作情况类似一个开关,故障出现时,PPTC变热、电阻增加,从而保护设备不受损坏;故障排除后,PPTC复位,回到地电阻状态。不严格地说,PPTC是“可自恢复的保险丝”。听上去和保险丝差不多?他们的区别在于,保险丝断开后,电路中几乎没有电流,而PPTC动作后,电路中有一个较小的保持电流,电流大小由PPTC的典型功耗所决定。
    对于LED照明应用来说,过压的威胁来自多方面,如电压波动、瞬间开关噪声以及感应雷击和地电位反冲,过压可能造成过热、PN结损伤、反向击穿甚至烧毁的后果。
过流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大电流不代表高亮度,有时候工作电流的减小,带来的是性能和寿命的增加。
    热效应也是LED照明无法回避的问题,当LED芯片内结温升高10摄氏度时,光通量就会衰减1%,LED寿命就要减少50%,除了散热设计,过热保护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对于PPTC器件来说,它的失效模式是高阻,安全性好;它能够直接测量LED的温度,实现闭环保护。PPTC能实现过热、过流甚至过压保护,无需外部电路,使用方便。即使在保护状态下,LED灯也不是全部熄灭的,对工程师来说,也能更安全地实现电流调光的设计。

网友A:
寿命减少50%实在太恐怖了

楼主:
是的,没错,相当的恐怖吗,所以LED有一个很好的thermal management是很重要的,那TE也正在研发一个新品,它可以控制LED的温度,当LED的温度超过一定值,PPTC就可以以dimming的方式来实现降温。

网友B:
只是说道保护并没说到解决发热的原因为什么呢

网友B:
这里的积分起什么作用?????????????????????????不能用于下载???????????

网友B:
下载要交钱???都是钱惹得祸!!!!!!!!!!!!!

网友C:
是的,没错,相当的恐怖吗,所以LED有一个很好的thermal management是很重要的,那TE也正在研发一个新品,它可以控制LED的温度,当LED的温度超过一定值,PPTC就可以以dimming的方式来实现降温。 ...
引用 楼主:
不知这个新品何时量产

网友A:
推出到量产还得好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