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灭蚊器维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各位同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
今天家用的电子灭蚊器坏了,他通过一个变位器连接到一个灯上面,原理是让灯发热,产生的热量让灭蚊的东西挥发到空气中,进行灭蚊。
现在这个小灯泡坏了,于是我换了一个3*1w的LED灯进去另接一个电源驱动。然后接到灭蚊器中,发现不亮,经检查,发现把变位器拆下就可以亮了,(注意,在没有拆下变位器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变位器是有一个可调变位器以及一个可控晶闸管,和电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A:
和普通的调光台灯一样的原理吧.如果拆了电位器还亮,恐怕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它丧失了调压功能,发热源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

网友B:
负载大小不同,最好用回灯泡,实在找不到用一定功率以上的电阻也行。

楼主:
谢谢,发现还是买回原来规格的小灯泡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