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端口保护电路,有没有无源的方案。。。。

楼主(2011-04-27):
需求:单片机端口内部钳位电压3.8v左右,现在连接传感器异常可能会超过3.8v,所以需要做一个外部钳位电路保护端口,开始直接并3.6v稳压管,发现不行,稳压管在反向加2v时就已经有一百多ua反向电流。
现在需要特性曲线比较“硬”的方案,在没达到保护阈值时的电流不大于5ua(高阻),达到阈值迅速开启钳位。想了这个电路,不知道可行否,另有没有无源器件的方案啊?

网友A:
用两支萧特基二极管,同向串联,中间经R1接信号并接MCU,负端接MCU电源,正端接地。

楼主:
maychang叔威武啊,找了个型号,还不错,漏电流不到1ua

楼主:
我一直印象中肖特基管反向漏电几百ua的,1N5819留下的错误印象,谢谢maychang叔

网友B:
嗯,静电防护也有这么用的

网友C(2011-08-16):
给力的简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