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验——才学到场效应管就茫然了!

楼主(2011-04-27):
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眼看大二要结束了,可是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很失败,所以你希望各位路过的经验人士指示一二。我们现在在学的模拟电子技术,学完三极管后边的场效应就已经茫然了,现在我们已经学了六章了,可是自己跟不上了,很悲伤。

网友A:
象中国足球那样,累败累战,死咬不放

网友A:
死缠烂打

网友B:
我也是大二的,我个人觉得啊,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你可以比较着学,可能比较好上手

网友C:
:'(同样大二。跟楼主朋友一样的情况。

网友C:
3# iC921 中国足球有希望吗?

网友D:
LZ哪里的呀?

网友E:
BJT是电流控制电流型元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型元件,这是二者比较大的区别。

网友F:
知道是啥就行了,不要以为把那本书看懂了就可以搞设计,N多教数电模电的老师抓来搞实际设计,腿可能都要打抖。:lol

网友G:
知道是啥就行了,不要以为把那本书看懂了就可以搞设计,N多教数电模电的老师抓来搞实际设计,腿可能都要打抖。:lol
引用 网友F:

版主很好,很强大!;P

网友H:
从我自身的角度出发,说一点想法,仅供参考。动手搭电路,测试元器件的参数,反复琢磨,多查阅参考手册,不忘理论学习。多到图书馆学习吧

网友I:
哈哈 我觉得数电模电的用的多了就会了 就会了

网友J:
我在学的时候也是茫然,不过书里讲的还是蛮清楚的,建议你如果看课本不理解,可以去图书馆找其他书看看,可能会眼前一亮~

网友K:
就教材来说,场管你可以先放一边,不至于太影响以后的进程,闲暇时可以了解一些逆变方面的资料,对场管的理解就会很具体了

楼主:
奥,谢谢呀!! 12# jack_shine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我会努力地!!

网友L:
你可以选择一个简单点的模型来看待它,比如开关,或者亚控电流源等等-
推荐本书,拉扎维的模拟CMOS设计-搜搜看,

网友M:
有时不是因为太难,是你觉得应该容易,你觉得大二就应该掌握了一些东西,场效应管你想一口吃,那是不可能的,反复吃,不断吃,才会有收获的

网友N(2011-06-18):
电子技术是很难的,慢慢来吧,刚开始有个概念就行了,别投入太多理论学习

网友O:
理论一直在学 就是难懂

网友P:
能不能推荐一本、搞实际设计的。用的到的书啊???求!!!

网友Q:
NE5532发表于 2011-4-28 12:2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楼: 知道是啥就行了,不要以为把那本书看懂了就可以搞设计,N多教数电模电的老师抓来搞实际设计,腿可能都要打抖。

正解啊,那帮老师自己都没有实验设计过电路,误人子弟。

网友Q:
连他娘的写书的也是,写的乱七八糟的,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R:
我也是大二的。你要做的是看第二遍。重复看。

网友S:
毕竟要实践过才会理解的

网友T(2011-07-24):
数模电多看看啊重要的是理解

网友U:
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这个学的时候一定要用心理解,要下大功夫,作为一个过来人,当初学的不是很精,后来发现很多电路理解起来吃力。这三个是模电的基础,一定要透彻透彻再透彻!!!

网友V:
不要学得太深入,了解mos管的功能和结构原理是很容易的,在学校里面看书上说的也是纸上谈兵。把基础学好很重要。
毕业后才是学专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