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中断内外共同调用同一个函数?

楼主(2011-04-27):
有一段代码需要在中断内外共同使用,在中断外使用的时候我是先关掉总中断,然后调用的这个函数,但是函数运行到这里的时候就自动跳到了0x00000000的地址上运行。
哪位大虾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代码共同使用,说到底是要对同一个资源(内存变量或者寄存器)进行操作吧。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再写一个函数吧,分开用。或者看看其他类似的例子,改着用。

运行到0x00000000附近的地址上,有可能是长跳转不过去。可能和linker脚本指定位置有关。

网友B:
就是可重入问题

网友C:
不需要关中断吧。 M3的局部变量是放在堆栈里的,函数均可重入。

网友D:
最好还是改个名字再复制一个。

另外,不要再中断里做太过复杂、太耗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