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连接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ic, CD, vi, ICE, ev
用ICD3连接目标板时出现了如下的提示“Check that the device selected in MPLAB IDE(PIC18F4682) is the same one that is physically attached to the debug tool, Selecting a 5V device when a 3.3V device is connected can result in damage to the device when the debugger checks the device ID”

目标板上放的就是PIC18F4682,怎么会出现这个提示呢,用的ICD3本身供电的

网友A:
一般现在使用ICD2,ICD3,KIT3本身供电时,系统会提示该信息,请确保板子上是该芯片,如果本身供电5V,而你将其连接到一个3.3V系统上的时候,会导致3.3V系统烧毁

网友B:
你的目标板没上电都会有这个提示的!

网友C:
这没什么关系的,每次重新连接icd3都有这个提示的,直接点击ok就行了,如何与icd3没连上会在输出框提示的

网友:
这没什么关系的,每次重新连接icd3都有这个提示的,直接点击ok就行了,如何与icd3没连上会在输出框提示的
真的是这样吗?不清楚

网友D:
回复 网友E:

2楼不都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吗?

MPLAB就是提示你一下,不要接错电源,否则ICD3提供的电源和你板上的电源会冲突,可能就要烧东西。

在弹出这个提示前,ICD3不会输出VCC,此时不会烧坏东西,弹出后,用户看到后确认则说明用户确定没有电气冲突,点OK确定后,ICD3输出VCC,此时如果错了就可能烧东西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