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单片机模拟I2C主机,从设备无应答问题

楼主(2011-04-27):
如题:

     从设备芯片为MAX8660,设备地址为0X68。请大家帮忙分析波形,是否哪里有误。谢谢

楼主:
已经确认SDASCL线无接错且都有上拉电阻(10K),单片机到芯片间引线无断路和短路。但就是没应答,搞了好半天了~~~

网友A:
看似没大错,SCL/SDA硬件连接没反吧?

如果1波形是时钟的话,高低电平不够均匀。不过10uS的高电平应该也够了。

器件地址没错?器件没坏?

网友A:
粗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它有一个SRAD引脚。该引脚接高电平时,芯片地址为0x6A,接低电平时为0x68。

你的硬件连接可正确?

网友B:
1. 用的什么单片机?SDA发送完第8位后置SDA脚位input再读取ACK信号,有些单片机从ouput改为input需要设置DDR寄存器

楼主:
SRAD是接地的,所以器件地址是0X68没错。通过硬件调试该芯片的V5脚能正常输出1.8V默认电压,可以确认芯片没故障(而且换了两块芯片来调试结果都一样)。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3RC,应答函数如下:
void i2c_slave_ack()
{//检查被控器件应答信号

SDA=1;//释放sda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在scl为1的时候等待sda值的变化,在器件接受到数据后会把sda拉低。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if(SDA==1)
SDA=1;//接受失败
SDA=0;//接受成功
SCL=0;
_nop_();_nop_();_nop_();

网友C:
没有应答很可能是地址错了

网友B:
地址位发送顺序有没有试过反过来发送(一般是高位先发,也有可能地位先发,从设备的datasheet上应该有)

网友C:
地址位发送顺序有没有试过反过来发送(一般是高位先发,也有可能地位先发,从设备的datasheet上应该有)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资料的
读地址: 0b01101011 = 0x6b
写地址: 0b01101010 = 0x6a

网友A:
有个示波器,I2C总线这种很容易调试的。

模拟就是仿,你把输出波形做的和手册上的差不多,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这就是说要高位先发,下面是我做产品时写的,你试试看

send(BYTE data)
{
    BYTE i = 8;
    while(i)
    {
          if(data & (1<<(i-1)))
              SDA = 1;
          else
              SDA = 0;
          delayus(2);
          SCL = 1;
          delayus(5);
          SCL = 0;
          i--;
    }
    SDA = 1;
    CLK = 1;
    while(i<5)
    {
          if(SDA)
             break;
          i++;
          delayus(3);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while(i<5)
    {
          if(SDA)
             break;
          i++;
          delayus(3);
    }
请问这段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我就是看不出实际波形与手册上的有什么区别才头痛~~~
回复 网友A:
搞了两天了一点进展也没,愁死人。

网友B:
其实就是等ACK,但时间控制在10几个us左右

网友C:
不是地址错了,就是程序其它地方有问题
可能基本的开始,停止都有问题

楼主:
回16楼:
今天我拿了一块EPROM来测试程序可以产生应答,证明程序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C:
void i2c_slave_ack()程序有问题,可能其它程序还有问题

修改如下
#define IIC_TRUE 0
#define IIC_FALSE (!IIC_TRU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2c_slave_ack(void)
{
uchar r;

SDA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 = IIC_TRUE;
if(SDA){
  r = IIC_FALSE;
}

SCL = 0;
}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
该芯片的复位脚需拉高!!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