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9用内部时钟工作正常,用外部时钟就是不工作

楼主(2011-04-27):
用内部时钟初始化时设置OSCCON=0x78,且Configuration Bits 中 FOSC选INTOSC模式,工作正常。外部时钟时我用16M晶振连接30 31管脚,连两个10P电容接地,OSCCON=0x00,Configuration Bits 中 FOSC选HS Oscillar,high-speed.......就是不工作,用外部的时候是哪错了吗,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程序中可设定振荡源的,一般数据手册会给出例程,你查一下你的设置是不是对的.如果你选外部时钟,但又不工作时,芯片应该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振荡器.

网友B:
4倍锁相环禁止了吗?如果打开的话,外部时钟最高只能接8M的吧

楼主:
始终使能4x PLL

网友B:
所以你的外部晶振频率高了,最高只能选用8M的晶振,或者关掉4XPLL。
印象中1939最高支持32M频率

楼主:
OSCCON设置为0X00已经关了啊,Configuration Bits PLLEN也选的disabled

楼主:
谁能告诉我啊外部接16M的晶振,1939都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啊,神啊,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