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单片机中断扩展的直接接光耦 ,引脚电流过大,有什么办法将单片机的引脚拉低,而又输出的电流不至于过大?原来想用74HC540隔离缓冲,但是觉得太麻烦就没有用,准备直接用二极管,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
单片机引脚直接接光耦的集电极,当A1+,CI-通电时,光耦CO1和EI连通,相当于单片机引脚直接接地了!对这个电路 如果光耦的位置是一个按键,那是没有问题的,经过测试,P3.5引脚的电流会达到40mA,stc单片机整个芯片输出电流要求小于120mA,如果光耦长时间导通,或几路光耦同时打开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各位路过的给点意见吧!

楼主:
没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A:
牛人们都没反应..难道这个问题太难??

网友B:
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