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2F100的內部晶振

楼主(2011-04-27):
我現在用STM32F100系列的MCU...
如果有外部晶振(8MHZ)時,CALL SystemInit()後可以得正確的時間,
可是如果想用內部晶振時,時間(SYS_TICK)慢了3倍,
請問如果我想用內部晶振,又想讓所有的BUS都跑在最高24MHZ的頻率,
在CLOCK部份要怎麼設定?

楼主:
我剛才在system_stm32f10x.c裡,註解一行SYS_TICK就可以了,不過不確定其它bus是不是也都在24Mhz
這樣作**統嗎?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註解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