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自编程,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4-27):
如题,stm8L可以低至1.8v工作,能到1.8v也能自编程flash?
有人试过没有?Datasheet似乎没找到

网友A:
既然没特别注明,那就是1.8V可以自编程。

网友B:
如题,stm8L可以低至1.8v工作,能到1.8v也能自编程flash?
有人试过没有?Datasheet似乎没找到
引用 楼主:

Datasheet里应该有,还可以参考programming manual。

我试过,1.8v能自编程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