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电阻负载时,电容充电计算

楼主(2011-04-27):
用1个恒流源I给1个负载供电,负载由1个电容和电阻并联而成,电容较大,电阻较小,所以两者都不可忽略,初始电压为0
请问,如何求电阻上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式?

网友A:
恒流源输出并接电阻,等效于一个恒压源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明白了
如果恒流源的电流是1个随时间以某一速度递增的,又该如何。。。:lol

网友B:
那就应该考虑电容的作用了,电容充放电的过程

网友A:
3楼:
等效于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电容的充放电曲线影响到恒压源的递增或递减的曲线。

楼主(2011-06-08):
哦,最后没办法,采用数值球求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