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轻负载和重负载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相对于电源的额定负载的比率,趋于零属于轻载,趋于100%,重载,一般按三七开衡量吧。

网友B(2012-12-06):
轻负载RL大,重负载RL小,这样也可以看出效率与负载电阻有关系。

网友C:
比方說一個電源正常工作電流為10A,那麼可以說10A就是重載,也叫滿載,0A就是空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