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ld1中data flash 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1-04-27):
不是很频繁,产品到客户手中会出现保存在data flash数据丢失。
使用了一页的data flash保存参数,同时也把参数备份了一页,开机的时候会读出一页的数据,判断其中某个特殊的数据是否是0x55aa55aa和所有的数据和校验,如果有问题就读备份的页。如果数据还是错误则会提示参数错误,参数错误之后就不可修复了,只能重新设置。
产品已经销售出去大概几k台,接到那么几个客户抱怨数据丢失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是吧,这是硬件上的问题?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1-05-29):
程序上有漏洞是不是?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