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如何隔离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先A/D转换成数字信号,光耦隔离。

网友B:
可以用压频转换器,然后光耦隔离,测频率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磁隔离或开关电容隔离器件,ADI在这方面很有造诣,去其官方网站看看吧,也可以用VF转换等技术手段将模拟信号转成开关量信号用光耦隔离,AD后隔离也行。

楼主:
AD后面我已经加了磁隔离,进来的模拟信号是传感器的输出,传感器需要电源供电并且安装在10米以外的地方,周围环境存在强磁场强电场和强震动,我准备给模拟信号加一级隔离运放,不知道应用中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