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求高手给解释一下各种二极管的区别,比如续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等等,菜鸟求助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续流二极管是从功能上讲的,不是指二极管的种类,续流二极管通常采用整流二极管,关于二极管的基本知识,楼主可以去匠人手记栏目中下载《图解电子学入门》一书看看。

网友B:
模电书基础。很详细

网友C:
续流二极管放在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一般是IN4007 ,整流的用肖特基的管子比较多

网友D:
续流二极管只是电路应用时的一种方式,不能列入此处一并讨论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不宜一直比较。它们的差异太大了,是不同性质和不同用途的两种二极管。

网友E(2011-06-18):
找个二级管的书看看吧,还真的不是很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