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传感器用哪个型号的PIC。PIC16F877怎么样

楼主(2011-04-27):
我要做个毕业设计,做瓦斯传感器的,用哪个型号的PIC好呢?有知道PIC16F877这个怎么样,有比它性价比高的吗?

网友A:
毕业设计就不管它的性价比啦,用PIC16F877A就行,或者PIC16F887

网友B:
用什么都可以,优先选择那些你比较容易买到的。

网友C(2011-06-22):
毕业设计?随便找个就行了!

网友D:
瓦斯传感器:o,不用单片机都可以,搞几个运放就行!
就算用单片机也不需要用脚位这么多的,否则到时怎么装到壳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