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4-27):
我的一个项目用 的芯片 是 新华龙的 C8051F126.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这个项目 有10路0——3.3v的模拟电压输入,接入3.3v是 ad值1023 。0v 是0.

现在我把所有的接入3.3v。读出是正常的 。但是我把其中的一路 接0v,相邻管脚的一路 本来是 1023,变为900多 。 或者正常接0v 应该是ad值0,结果变为 30多。简单说 就是相邻管脚有干扰 ,或者ad读入不正确 。 但是我用风枪吹下 或者烙铁烫下。所有的都正常了 ,但过来2到3个小时 ,又有问题了 。 已经排除了 虚焊的可能 。

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呀? 我手上很多板子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A:
软件原因,取样时间不够。

楼主:
取样时间不够 ,是什么意思 。我的采样间隔是500us。 如果是软件问题就好办了 。就怕是硬件问题 。哪为什么我用风枪加热就好了呢 ?

楼主:
感谢2楼 ,我明天试试 。但目前 我不认为 是 采样时间不够的问题 。刚刚看了这个片子的pdf,他的速率是 100ksps

网友A:
采样间隔和取样时间是不一样的概念。
你仔细研究ADC内部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A:
取样时间取决于内部取样电容、输入内阻的充放电时间。
芯片内部的电容和温度关系很大的。

楼主:
请问在程序是怎么实现? 是不是 在开启某个通道 后 先给个延时 ,然后取ad寄存器的值???

“在MUX 或PGA 选择发生变化之后,至少需要1.5 μs 的建立时间。 ” 这句话 是芯片datasheet 上的一句话 ,也就是 采样时间 最少要1.5us?? 或者说 建立时间 就是 采样时间???

网友B:
可能潮,板子有点点漏电

楼主:
8 楼,这个可以排除,刚焊接好的 。

网友C:
有个采样保持时间设定,设定不对
多看手册吧

网友A:
如果LZ不愿意看数据手册,软件也可以偷懒的处理,每个通道连续采样2次,丢弃第一次数据。

网友D:
采样保持时间不够。
新手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连信号的建立时间和采样频率的关系没有搞清楚。
如果你前级信号的驱动能力弱(比如串联了10k的电阻),那么你的建立时间就必须加长。
设置ADC不采样的时候为保持状态,切换通道,等待一会,再进行采样。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看看你切换通道的时候的电容充电毛刺和采样时候是否已经建立好了。

网友E:
采的直流还是交流信号,还有你确认过信号幅度真的没变么?

网友D:
从2楼开始,大家都这样说,说明大家都经历过这种现象。
建立时间是里面的SAR型ADC前端的采样电容的充电时间。
采样时间是固定的,是SAR型的ADC里面的DAC元件二分法输出电压,比较器依次比较电容上的电压和DAC输出电压的过程。

如果用内部RC振荡器,温度影响最大的是R,一般电阻高温比常温会大10%。 也就是整个晶振会变慢。

网友F:
500us太短了,ADC还有一个转换时间的,建议LZ把转换时间加长一些(加大分频),还有就是把采样时间提高到2ms左右。
看你的电路有没有静电干扰,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掉上下拉等等。

网友G:
取样保持时间不够,调整ADC的时间相关设置寄存器吧

网友H:
采保电容的充电时间是很快的。

不过有些MCU在AD切换通道后需要一个长一点时间,或者放弃切换通道后的第一次转换结果。

例如AVR就是告诉用户放弃第一次转换结果。

网友C:
C8051F的采样保持时间可以设定自动跟踪的

网友I:
空悬管脚的AD通道,读数本来就不确定。

为什么要要认为这个是问题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I:

LZ读取的是固定电压!

网友J:
凭经验分析 好像那路 有短路
可你说其它板也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电路设计问题?
还是程序中有BUG?
楼主 进一步确认吧

楼主:
首先我的管脚正常都是3.3v的 .不是悬空的 . 我的程序中有10个通道 . 我的程序是这样处理的 . 我用定时器500us溢出 ,来触发ad中断的 . 在初始化的时候打开第一通道 .然后 定时器溢出的时候,进入AD 中 断,读取第一通道ad的 值 .并打开第二通道  .下一次定时器溢出的时候读取第二通道的值并开启第3通道. 以此类推 .

ad 芯片的说采样速率是 100ksps 也就是最快 10us了 .开启通道到取得ad 值 最快 1.5us  . 我现在都 500us 了.
还有我程序的联系读 10次 取得平均值,作为 有效值的  .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请给出明确的说明  .

网友C:
LS
大家都说的很清楚地了
还是去看手册吧,那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把ADC部分看十遍,总是自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