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27):
请问这个图中的二极管是整流作用么?这个是DCDC电源么?有没有什么讲究呀?
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反向时导通烧保险丝而已,应该就是一个保护吧~~~~B260A电流是2A,你是0.25的保险丝~~

网友B:
B260A  2.0安培表面贴装肖特基整流

网友C:
俺感觉也应该是个稳压管,更贴切说应该是防突波保护用的稳压管,平时是不工作的,高电压高于12V一定程度时导通

网友A:
楼上说的不对。你说的那种是TVS管,这个是个整流管~~~稳压管也不是~~~

网友B:
俺感觉也应该是个稳压管,更贴切说应该是防突波保护用的稳压管,平时是不工作的,高电压高于12V一定程度时导通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误导你了,现在想想,二极管真的是在接反的时候起到电流从地线流到电源,再到保险丝构成回路,因为短路电流大,保险丝会烧断。
但本人觉得这方法为什么不把二极管串接在电源端。压降应该对系统没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B:
坐等高手给正确答案。

楼主:
请问整流和稳压都是分别有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误导你了,现在想想,二极管真的是在接反的时候起到电流从地线流到电源,再到保险丝构成回路,因为短路电流大,保险丝会烧断。
但本人觉得这方法为什么不把二极管串接在电源端。压降应该对系统没有多大的 ...
引用 网友B:

看图时没查型号是整流管
我也有此疑问,如果是防反接,直接串电路中不得了,至于去烧保险达到目的吗?

网友A:
哈哈~~~~那就不懂她怎么设计的啊~~~等高手回答~~~

网友D:
D5是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E:
防反接作用,注意C26是电解电容,一旦反接把D5短路,保护C26。
建议把D5放在F1左面而不是右面,这样保险才能起作用,否则只能烧二极管而烧不了保险!

网友C:
防反接作用,注意C26是电解电容,一旦反接把D5短路,保护C26。
建议把D5放在F1左面而不是右面,这样保险才能起作用,否则只能烧二极管而烧不了保险! ...
引用 网友E:

放F1左面保险起作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俺错了,还是放在右面好!

楼主:
我上次听我老师说这个是DCDC电源,D5是做整流用的,不知道对不对,不要喷我。。

网友C:
LS你这图显然是由左往右供电,最左边显然是个DC插孔

网友E:
整什么流?你老师误导你了,一个二极管整什么流?不要听他的,自己用脑子想!

网友F:
明显稳压管

楼主:
请问整流和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区分的呢?
可以详细讲一下这个电路么?谢谢~

网友G:
稳压管,这个位置加保险丝有些多余!

网友H:
4楼附的PDF已经把这个管子的作用说的挺清楚了,就是起稳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I:
不是整流的,都从地上冒出来的 稳压管吧

网友J:
晕,datasheet都帖在那儿了,还有那么多人说是稳压管!

网友A:
LS,稳压管如果前端是没有电阻分一下的话,稳压管很快就会烧的~~~如果后端电流大~~~稳压管你可以想象成一个电阻,两个电阻分压才能稳压,就一个电阻的话是没有用的~~~!!!

网友K:
你可以到看看这些 电路 看看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L:
明显是ESD保护。

楼主:
请问和这个图中的电源模块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哪呢

网友M:
肯定是稳压的作用啊

网友N:
是一个TVS管 防止电压过高而保护的 电压过高 他就会短路
以前修东西  坏了 我干脆拆了不要 去掉容易烧坏后面的东西  如果电源不稳的话

网友C:
也许此电路图本身参数标注就是错误的,那个管子应该是一款防突波的管子才对
再整点疑问:看此图 电源输入应该是通过外部的电源适配器插入DC端子,按说此种情况再在后面接防突波意义不大,如果是防反接才有意义,此图如果为了实现防反接,真不如把二极管串进电路,楼主的电路只是200多mA电流,就是串个肖特基,其损耗也影响不大,总比烧保险好吧

当然如果电路功率很大,需要流过较大电流,串二极管损耗较大的话,楼主图中那种方式倒也可取

俺观点:就楼主电路来说,串个肖特基是最优选择

网友O:
感觉是稳压管啊

网友P:
看很多人都是不看帖就回帖的。呵呵

网友Q:
感觉是稳压管

网友R:
TVS管,防浪涌电流的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画个简易的电路图学习一下呢

网友S:
应该是防反接作用

网友G:
管子就是稳压管,作用是防突波的,就是个DC adapter接入口,插上,拔出瞬间会有电压尖刺!

网友A:
昏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说是稳压管或是TVS管呢啊,看看DATASHEET啊~~~~晕死啊~~~B260A

网友T:
可能是保护电源用的吧。如果楼主后面接的是感性负载,在突然断电时,会产生较高的电压,为了不对电源造成损坏,加上一个二极管,在反向电压高于某一值时反向击穿。

网友C:
可能是保护电源用的吧。如果楼主后面接的是感性负载,在突然断电时,会产生较高的电压,为了不对电源造成损坏,加上一个二极管,在反向电压高于某一值时反向击穿。 ...
引用 网友T:

就本图来说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B:
LS这解释也不是很合理,既然作为反向电压高于某一值时反向击穿,就应该是并在负载输出端。

网友C:
:lol会不会是后面直接接了个电机啊,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U:
个人感觉这个是一个从左到右的供电电路,F1防止电流过大,起保护作用,D5为一稳压管也是保护作用的,C26是滤波电容,好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12V电压。

网友V:
应该是防反压的。。。我们这也这样用过,不过现在改换成串在电源线上了,原因就是如上所说,串在电源线上就不会烧保险丝了~~~

网友W:
尖峰脉冲保护TVS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