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困惑

楼主(2011-04-27):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DS1302_IO = ACC0;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 = ACC >>1;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网友A:
有啥困惑的?

楼主:
读写都改成    DS1302_CLK = 0;  DS1302_CLK=1;    就无法读取数据了,为什么呢?不解.这样不也是会产生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网友B:
这个DS1302的例子程序搞了多少人啊

用C语言就不要使用类似ACC这样和硬件有关的变量吧

网友C:
CLK下降沿开始变化数据,CLK上升沿后开始读取数据,否则可能读不到数据(或不稳定),感觉你的程序有点问题,况且程序里没有一点延时。不要盲目追求代码简化,稳定才是压倒一切的。

网友D(2011-07-27):
用C语言就不要使用类似ACC这样和硬件有关的变量吧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E:
C语言中最好不要用ACC做局部变量用,因为你不知道编译器会怎么做,不要控制。如果是汇编的话是比较好控制的 。
你的时序也不对。。。。

//========================================
//函数名称:void singlebyte_write(uchar date)
//输入参数:uchar date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8位数据传送
//========================================
void singlebyte_write(uchar date)
{
uchar i;

T_RST=1; //启动数据传送
for(i=0;i<8;i++) //循环8次写入数据
{
T_SCLK=0;
if(date&0x01) //从低位开始写
T_IO=1;
else
T_IO=0;
T_SCLK=1; //在时钟线的上升沿写入一位数据
date=date>>1; //将高1位数据移至ACC^0
// delayns();
}
}
//========================================
//函数名称:uchar singlebyte_read(void)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uchar ACC
//函数功能: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
uchar singlebyte_read(void)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
uchar i,temp; //启动数据传送
for(i=0; i<8; i++) //读出8位数据
{
T_SCLK = 0;
temp = temp>>1;
if(T_IO==1)
temp+=0x80;
T_IO=1; //P1口输入前置1
T_SCLK = 1; //时钟线上升沿读出1位数据
// delayns();
}
return(temp);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e)
//输入参数:uchar add,uchar date
//输出参数:无
//函数功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e) //往DS1302写入数据
{
// T_RST = 0;
T_RST = 1;
// delayns();
singlebyte_write(add); //地址,命令
singlebyte_write(date); //写1Byte数据
T_SCLK = 1;
T_RST =0;
}
//========================================
//函数名称: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输入参数:uchar add
//输出参数:uchar date
//函数功能:从DS1302读取数据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从DS1302读取数据
{
uchar date;
T_SCLK=0;
T_RST=1;

singlebyte_write(add);
date=singlebyte_read();
T_SCLK=1;
T_RST=0;
return(date);
}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同意七楼的,写程序就象写**一样,好的**读起来朗朗上口,意思容易让人明白。不好的**读起来费劲,而且容易让你误解。现在你的程序就是第二种,读你代码的是计算机,可惜它没读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