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极性电容吗?电容值比较大的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请参看华为的《一种无极性电容器》。

网友B:
市面上有卖,和普通铝电解电容一样的外观,就是没有正负标志而已

网友C:
无极性铝电解电容。

网友D:
普通电容中,10uF的有瓷介电容,220uF的只有专用电容如电力电容等才有无极性的,体积十分巨大,常规的都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目前常规无极性电容的制造工艺最大只能做到2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