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液晶显示模组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1-04-27):
请问下液晶显示模组的原理是什么啊?黑屏,画异,白屏主要是什么原因啦??

网友A:
LCD模块主要是由LCD屏和驱动电路组成,黑屏、花屏、白屏可能是驱动电路或使用的问题,也可见电源问题,黑屏时还有背光问题导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