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绕线功率电阻。

楼主:
请问一般多用在哪里???

网友A:
to 3L:

功率器件自然用于较大功率场合。具体的太多了(如能耗制动等)。

网友B:
有人修电梯里你可以凑过去看看,上面有这玩意儿

网友C:
绕线电阻可以实现的功率是所有电阻中最大的,但凡其它电阻不能满足耗散功率的要求,那么就首选绕线电阻,严格讲,电炉就是个绕线电阻,你看看功率有多大。

网友D:
大功率线绕电阻,额定功率一般在1W以上

网友E:
那种的功率一般是多大的?

网友F:
回楼上,一般是很大的。

网友G:
我玩个2KW的,厉害,几W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