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调高后用什么方式才能使电机扭力加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30):
在一定限度内提高工作电压可以加大扭矩,但不能超出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扭矩不能满足的话,换功率更大的电机。

网友B:
楼上正解
其实, 如果楼主说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话, 那么频率跟扭矩没有关系.
对于变频器, 要增大扭力, 低频段(小于50Hz)可以调整 V/F 曲线.
对于 50Hz 及以上的衡功率区, 则只有改变电压或者换电机了.

网友C:
可以控制Iq,不过估计变频器也不会有矢量控制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