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中用到的电容

楼主(2011-04-27):
看到maxim资料上写 做积分用途的电路 中电容 要求用漏电流小的电容 聚乙烯电容
而且要求用无极性电容。

PID电路中的积分环节。 这个电容有普通的有极性电解电容不行吗?

非要用无极性电容吗

网友A:
当然不行,因为信号可能正可能负,而且聚酯膜的电容受温度影响比较小,稳定。

网友B:
要求用漏电流小的电容 聚乙烯电容
而且要求用无极性电容。

PID电路中的积分环节。 这个电容有普通的有极性电解电容不行吗?

非要用无极性电容吗

问题是普通的有极性电解电容是不是漏电流小?

网友C:
电解电容的漏电都不小,不论是铝电解还是钽电解,积分电容有精度要求必须使用有机薄膜介质电容,这类电容都是无极性的。

楼主:
有机薄膜介质电容  有10u  220u 无极性的电容吧?
体积比常见的电解电容 大很多吗?
市场上能买到这种特殊的电容吗,

网友D:
我在网上搜了些关于电容方面的资料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有不正确的地方及时发上来纠正

楼主:
谢谢你了,心地善良!
我从资料里 看到了,准备选用聚丙烯电容。

网友E:
呵呵,等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很可能买一堆CBB都嫌大,别说是电解电容了.这里面可有讲究了.

楼主:
呵呵,等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很可能买一堆CBB都嫌大,别说是电解电容了.这里面可有讲究了.
引用 网友E:

能否指点下啊,
你这话意思是CBB等于电解电容????
10u的CBB有多大,能否告诉下

还有 可有讲究了能否 指点几下,谢谢!

网友C:
无极性电容的容量都不大,特别是低漏电电流的有机薄膜介质电容,CBB电容很难找到10uF的,我手里最大只有2.2uF的拆板件,还是军工设备上用的英国货,早停产了,现在常见uF级的无极性电容是陶瓷材料的,温度特性不能满足要求很高的场合,不过需要大电容积分的电路对漏电流的要求往往不高,这时用电解电容即可,要求很高的话则应该改用其它电路形式,不能一味用同一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详细解答。
文中提到电解电容,也有无极性的吗?

网友F:
我见过10uF CBB,像手榴弹
音响电路里的隔直耦合有时用“无极性电解电容”,也就是将两个同样的电解电容反向串联,貌似能承受交流,但性能比较糟糕

楼主:
我见过10uF CBB,像手榴弹

这么大体积啊,晕了,不能用这个了。

陶瓷电容,瓷片电容,独石电容
似乎独石电容和CBB 性能差不多,不知道独石电容有10u而且体积小的没

网友D:
积分电路绝对不能用独石电容,独石电容有电荷吸附效应。

网友D:
积分靠RC组合,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值呢?在R上想想办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