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二极管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器件,而且其种类繁多,不可能简单地概括所有或一一列举。建议先百度一下。

网友B:
LZ  这有份比较好的资料

网友C:
楼主的问题需要大量阅读,这里有些书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175362-1-1.html,特别是其中的入门级书籍。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中有:
1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硅管,反向耐压高,通过电流大,正向压降大,反向恢复时间长。
2 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通过电流小。
3 稳压管:顾名思义就是稳压,当电压超过稳压值时才起作用。
4 TVS管:稳压管的一种,只是瞬时功率非常大,可达几百瓦。
5 肖特基二极管:一般为锗管,正向压降小,反向耐压小,过电流大。
6 发光二极管:一般用于照明和指示,注意过电流限制,当正向电压达到导通值时发光,随电流增大亮度增加。
俺就知道这么多,等高手补充吧!

网友E:
在开关电源中有:
1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硅管,反向耐压高,通过电流大,正向压降大,反向恢复时间长。
2 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通过电流小。
3 稳压管:顾名思义就是稳压,当电压超过稳压值时才起作用。
4  ...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不错
肖特基管那条我不赞同,肖特基管为金属与半导体点接触形成的二极管
其半导体材料一般也不是锗,更多的还是硅

网友F:
“5 肖特基二极管:一般为锗管,正向压降小,反向耐压小,过电流大”
萧特基二极管是硅材料。

网友G:
二极管的种类太多了,应用也是很多。有买二三极管的可以找我啊。哈哈、

网友H:
在开关电源中有:
1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硅管,反向耐压高,通过电流大,正向压降大,反向恢复时间长。
2 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通过电流小。
3 稳压管:顾名思义就是稳压,当电压超过稳压值时才起作用。
4  ...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就这些了吧